[DSC] 开发板TWR56F8400,烧写程序出错,P&E仿真器找不见

楼主(2015-11-03):
用的CW编译,编译通过,elf文件也生成了,debug时,调试配置里选择连接的仿真器什么也没有,不知道哪儿出错了

网友A:
那你再调试配置里面,自己新建一个debug的链接试试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你再调试配置里面,自己新建一个debug的链接试试呢。

原来如此,搞定了,新手第一次用codewarrior,感谢大神相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