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Quartus] Input Dealy是什么意思?

楼主(2015-11-03):
大家好,图片中的Input Delay这栏的参数为10,但我不知道这个是10ps还是10ns, 这个10个单位的时间究竟是多少?在哪儿可以查到呢?
好像没几个人懂这个,有知道的说一下咯.
谢谢

网友A:
10ps,如果是ns,那够吓人的,除非你自己约束为ns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0ps,如果是ns,那够吓人的,除非你自己约束为ns

要实际调过的人才知道, 不要猜想的

网友B:
建议查看相关系列的手册,以cycloneIII为例,input delay from pin to internal cells的可编程的最大偏移按照不同等级从1.211ns到2.49ns,具体可以看看cycloneIII handbook的table 1-37。其中提到了Number of settings为7,可由软件来设置,应该是跟你提到的10有类似的含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