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
请教:STM32F4 PWM的用法 ?

楼主:
请教:
1. STM32F4的PWM如何使用 ?
2. (见附图):STM32F4的PE2-PE9 管脚是否可以通过配置,使其具有PWM功能 ?

谢谢!

网友A(2015-11-04):
图上不是很清楚么?
PE5--TIM9_CH1,
PE6--TIM9_CH2,
PE8--TIM1_CH1N,
PE9--TIM1_CH1,

网友A:
用法的话可以参考官方例程,肯定有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图上不是很清楚么?
PE5--TIM9_CH1,
PE6--TIM9_CH2,

谢谢大侠指点 !

那就是说,PE2、PE3、PE4、PE7 四个IO口不能输出PWM了,对吗 ?

网友B:
只有能配置为PWM的脚才具有硬件PWM功能;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大侠指点 !

那就是说,PE2、PE3、PE4、PE7 四个IO口不能输出PWM了,对吗 ? ...

是的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大侠!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