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4HC04 的这种用法对吗 ?

楼主:
请教(见附图):
74HC04 这样用 对不对 ?

想法和目的如下:
准备用单片机的PB1-PB6控制6只IR2103,实现对MOSFET的驱动。
担心单片机IO口的驱动能力不够,所以,在单片机和IR2103之间
加了74HC04,通过74HC04来驱动IR2103。

但是,对74HC04的用法不熟悉,在网上也没找到74HC04的应用电路,故发帖求助 !
还望大侠指点 !

非常感谢 !

网友A(2015-11-04):
不知道你想干什么啊。

网友B:
看不出有什么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知道你想干什么啊。

谢谢版主!

我的想法和目的如下(见附图):
准备用单片机的PB1-PB6控制6只IR2103,实现对MOSFET的驱动。
担心单片机IO口的驱动能力不够,所以,在单片机和IR2103之间
加了74HC04,通过74HC04来驱动IR2103。

但是,对74HC04的用法不熟悉,在网上也没找到74HC04的应用电路,故发帖求助 !
还望大侠指点 !

网友C:
如果只是驱动能力,单片机是足够的,因为MOSFET是电压驱动型,只要电压范围足够就行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版主!

我的想法和目的如下(见附图):

单片机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,当然了,你要是加上04也可以。但是你的注意启动初始状态啊。一面误启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如果只是驱动能力,单片机是足够的,因为MOSFET是电压驱动型,只要电压范围足够就行。 ...

谢谢大侠 !

买的样品的电路上有74HC04。
我是参照样品画电路图的。MOSFET的电流大,正常工作时的电流大约为10A左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单片机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,当然了,你要是加上04也可以。但是你的注意启动初始状态啊。一面误启动。 ...

谢谢版主!

您说的 初始状态,指的是 因为反相器的反相 而应注意的单片机IO口的状态吗 ?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谢谢版主!

您说的 初始状态,指的是 因为反相器的反相 而应注意的单片机IO口的状态吗 ? ...

是指上电后单片机默认的端口初始状态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是指上电后单片机默认的端口初始状态

学习了,谢谢版主 !

网友E:
74HC04是六非门,样品价74HC04的原因可能不是单片机驱动能力问题,是应为单片机的IO在上电时是高电平的问题吧。
IO上电时的高电平经过74HC04后,就变成了低电平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版主!

您说的 初始状态,指的是 因为反相器的反相 而应注意的单片机IO口的状态吗 ? ...

是的。因为上电瞬间由于单片机I/O口的初始状态影响后面的电路,最好能加一些保护器件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谢谢版主!

您说的 初始状态,指的是 因为反相器的反相 而应注意的单片机IO口的状态吗 ? ...

即使74HC04输入悬空,对应输出引脚也会输出一个电平(印象中好像是高电平)。

如果CPU的IO默认功能是浮空的话,就有点问题。因为上电后,等你设定IO引脚功能时,74HC04已经输出了高电平了。有可能这不是你所需要的。

所以,最好把74HC04输入引脚上拉或下拉至固定电平。

网友G:
貌似没多大问题

网友H:
这个电路是有些问题的,74HC04电平一般是5V,IR2103的输入电压最少需要7V,并且74H04是逻辑芯片,驱动IR2103是需要一定电流的,即使74HC04工作可以用7V,你设计就直接用到极限,你能保证极限情况下能一直稳定。

网友I:
7404 的作用是反向输出的唷,也就是你MCU输出什麼,7404就跟他相反..

如不要反向,去买7407即可..

DataSheet 如下..

http://pdf1.alldatasheet.com/dat ... FAIRCHILD/7407.html

网友J:
74HC04还有整形作用。可以使输出波形的上升沿、下降沿更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这个电路是有些问题的,74HC04电平一般是5V,IR2103的输入电压最少需要7V,并且74H04是逻辑芯片,驱动IR210 ...

对比下2103和74HC04的datasheet,逻辑还可以,在范围内

网友E:
是的,5v逻辑可以驱动2103,我的3.3v逻辑都可以驱动2103

网友H:
那是我没有仔细查资料,不好意思,我**中IR2111是最少需要7V驱动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那是我没有仔细查资料,不好意思,我**中IR2111是最少需要7V驱动

您客气了,其实我开始也没查,您说了之后,我才查的
谢谢您的提醒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