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己计算电容放电,不放心,请大侠指点!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5-11-04):
想起了大学的美好时光了。
V(t)=V0*e^(-t/RC)
t=ln(V0/v)*RC
没有错。

网友A:
只记得3要素计算RC/LC电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想起了大学的美好时光了。
V(t)=V0*e^(-t/RC)
t=ln(V0/v)*RC

谢谢!

那我就奇怪了。下面是我的电路图。断电2s后,电容里的电应该放光了,电磁铁应该应该又能工作了。
但其实我发现:断电后只有等20S的时间,电磁铁才能再工作。
如果不是电容问题,那么是电磁铁发热导致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!

那我就奇怪了。下面是我的电路图。断电2s后,电容里的电应该放光了,电磁铁应该应该又能工作了。 ...

你这个,和你的题目不完全一样。
1、电磁铁有150欧姆的直流内阻。
2、电磁铁有一定的电感。
3、24V的电源放电时间未知。
还有,电磁铁启动电压多少V,多少电流持续多少时间才可以启动,你得实际测试一下。
比如电磁铁,加24V多少毫秒可以启动,加18V多少毫秒可以启动,各种因素都有影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,和你的题目不完全一样。
1、电磁铁有150欧姆的直流内阻。
2、电磁铁有一定的电感。

断电的时候是用开关切断的,所以和24V电源的放电时间无干。而且线圈因为外面没有回路了,所以线圈应该也不会影响了。
所以我觉得,放电时只要考虑250 欧姆就可以了。

网友A:
那你监测一下电容上的电压。
肯定是你这个电磁铁吸合需要较多的能量。
如果电磁铁额定工作电压是24V,内阻150欧姆,你外部串联了250欧姆,额定电流只有原来的150/400了。
可能靠2200UF的储能加常态的150/400的电流,吸合困难。
如果是2200UF,吸合普通的继电器,绝对足够了,但是电磁铁,就难说了,要看功率大小的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!

那我就奇怪了。下面是我的电路图。断电2s后,电容里的电应该放光了,电磁铁应该应该又能工作了。 ...

你断的是 24V ,还是24V的电源?过15秒,量一下电容的电压看看。
  线圈上才0.54W的功率,不会太热影响到什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