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题解答] keil 报错 overflapping of algorithms at address 00000000H.

楼主(2015-11-04):
程序编译通过了,debug配置没问题,
就是下载的时候报这个错,求解

网友A:
你不是你这个地址重复定义值了?
程序是你自己写的吗?找个官方的工程直接下载试试是否有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不是你这个地址重复定义值了?
程序是你自己写的吗?找个官方的工程直接下载试试是否有问题。 ...

换了个程序就好了,果然是原来的程序有问题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换了个程序就好了,果然是原来的程序有问题

好的,所以尽量参考官方给出的正常工程。
如果还有问题,欢迎继续交流。
如果问题解决了,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好的,所以尽量参考官方给出的正常工程。
如果还有问题,欢迎继续交流。
如果问题解决了,还请帮我们及时 ...

嗯 结账不是要24小时之后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嗯 结账不是要24小时之后吗?

是的,月底前帮我结贴就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