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 浮地系统的静电处理

楼主(2015-11-04):
各位朋友,现在苹果手机都是金属材质的外壳,那么请问,在手机内部是如何处理静电的?也就是说浮地系统的静电处理?

网友A:
用TVS或者ESD管,

网友B:
不知你说的浮地是指什么, 能否具体一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知你说的浮地是指什么, 能否具体一点

浮地就是系统的地,没有和大地相连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手機外殼就是地,沒有浮地,人体本身就有靜電,左手拿手機,右手指接触到耳機L丶R端,手指頭上的靜電就會進 ...

是啊,静电进入耳机不是有损音质或者……该怎么处理

楼主:
有这方面的资料或者电路吗?学习下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浮地就是系统的地,没有和大地相连啊

加tvs二极管到实地, 否则打高压很难过

网友D(2022-05-07):
见附件文档

网友E:
应规划出一个输入输出的静地,全部信号及糸统地信号通过TVS或ESD到静地,静地接机壳即可。保证EMI,EMC,ESD通过。既然是浮地,就是IO接口是光或磁隔离的,IO接口部分以大地为静地即可。

网友F(2022-06-29):
ESD测试,浮地设备和接地设备好像测试方法有区别

网友D(2023-10-08):
这种金属外壳的便携式的设备,防护器件一般都是接到电池负极,也就是整个手机只有一个GND,也就是电池负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