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.MX] imx6 EPIT的时钟频率,uboot和kernel中差距很大,求配置方法

楼主(2015-11-04):
目前想用EPIT2作为全局的时钟,在uboot里面配置EPIT2_CR使用“Low-frequency reference clock”,PRESCALAR
设置为1,即不分频,运行模式是free-running mode。按照文档的意思,Low-frequency reference clock是32K,
每隔1S钟,EPIT2_COUNTER应该减小32K。

情况是这样的,在uboot里面每1S读一次EPIT2_COUNTER, 是标准的递减32K。但是在kernel中,每隔1S读出EPIT2_COUNTER的值
,发现递减只有100左右。读出EPIT2_CR的值,没有改变,即时钟源以及分频系数没有改变。按照设定,应该是每秒钟递减32K,才对。

在手册里面看到:
clock name       clock root                   description
pg_clk_32k  ckil_sync_clk_root   Low-frequency reference clock (32kHz)
怀疑其clock root改变了,有没有高手懂这个时钟是如何配的 ?

网友A:
没搞过,帮你顶下,期待后续有大神帮你解决问题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