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整流与稳压] 关于电源的问题,电源切换

楼主(2015-11-04):
想做个电源无缝切换的电路,能否直接通过二极管进行切换呢

网友A:
直流电源的话,可以,而且很简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流电源的话,可以,而且很简单。

二极管一直处于截止状态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啊,比如一端5V一端4.2V让二极管一直截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二极管一直处于截止状态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啊,比如一端5V一端4.2V让二极管一直截止 ...

“二极管一直处于截止状态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啊”
只要反向电压不超过二极管允许值,截止两年也没关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“二极管一直处于截止状态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啊”
只要反向电压不超过二极管允许值,截止两年也没关系。 ...

二极管截止,那4.2V那一端在二极管上会有功耗嘛?还是直接就是断路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二极管截止,那4.2V那一端在二极管上会有功耗嘛?还是直接就是断路

回去好好复习“电路分析”,从电压电流定义和欧姆定律看起。

网友B:
加个导通速率高的二极管,再配合个电容,好使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回去好好复习“电路分析”,从电压电流定义和欧姆定律看起。

。。。。

网友C:
直流电源直接在不同的电源位置接二极管就好啦。。
最多在电源出口加个电容 妥妥的

网友D:
反向耐压够就可以    如果电压比较低   考虑一下二极管的导通电压

网友E:
电流大,功耗高。大电流建议MOS管。

网友F:
看电流了,小流小,可以用普通二极管,大一点,可以用MBR20100之类的管子,再大的话,要用双MOS。

楼主:
恩,,了解了,谢谢各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