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RM入门] 求助C语言调用ARM汇编程序返回的问题

楼主(2015-11-04):
通过c调用ARM9汇编子程序,汇编代码中奖mov pc,lr放到第一条执行时能返回调用程序:
.globl subroute
subroute:
        mov    pc, lr
但只要在mov pc,lr前加一条语句,就返回不了调用程序,死机:
.globl subroute
subroute:
        mov     r9,  r0
        mov    pc, lr

请问这是什么原因?

网友A:
这个需要单步跟踪进去看看,或是多加几条语句试试

楼主:
运行在目标板上,且运行在svc模式,无法进行单步跟踪。

奇怪的是那条mov R9,R0会改变lr的值么?有人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吗?

网友A:
lr链接寄存器应该是R14,mov R9,R0不会修改的吧

网友A:
当调用一个函数时,返回地址被自动保存到lr链接寄存器

网友B:
看一下ATPCS规则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运行在目标板上,且运行在svc模式,无法进行单步跟踪。

奇怪的是那条mov R9,R0会改变lr的值么?有人碰到过 ...

有些寄存器是库用的,使用需要保存再恢复
这样试试
    mov r1,r9
    mov r9,r0
    mov r9,r1

    mov pc,lr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有些寄存器是库用的,使用需要保存再恢复
这样试试
    mov r1,r9

很有可能是这样的原因,我避免使用r8以上的寄存器就可以正常返回了!手册上也没有任何说明啊!
谢谢!

网友D:
这玩意的术语叫做“调用约定(calling convention)”,要在C和汇编之间互相调用,这东西是必须了解的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这玩意的术语叫做“调用约定(calling convention)”,要在C和汇编之间互相调用,这东西是必须了解的。 ...

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