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
STM8S,端口配置为ADC输入端,就不能用做逻辑输入端了吗?

楼主(2015-11-04):
主芯片STM8S105K4,PB0~PB3配置为ADC输入端,PB4 PB5配置为逻辑电平输入端,结果采样的时候,发现PB4 PB5永远读不出逻辑1,难道只能在PB4 PB5上进行AD采集,而不能进行逻辑电平采集吗?另外,我将PF4(AIN12)配置为逻辑电平输出端,发现是能对输出逻辑进行控制的。

楼主:
自己搞定了
ADC1_Init(ADC1_CONVERSIONMODE_SINGLE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单次触发
              ADC1_CHANNEL_0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通道0
              ADC1_PRESSEL_FCPU_D8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8分频
              ADC1_EXTTRIG_TIM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imer1事件触发
              DISABLE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禁止外部触发方式
              ADC1_ALIGN_RIGHT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右对齐方式
              ADC1_SCHMITTTRIG_ALL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禁止所有通道Schmitt trigger
              DISABL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
把上面的ADC1_SCHMITTTRIG_ALL改成ADC1_SCHMITTTRIG_CHANNEL0就可以了,原来的问题是我把所有AD输入通道都禁止了施密特触发

楼主:
我自己把问题解决了,怎么没发现在哪结贴呢?

网友A:
解决了就好;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