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关于stm8外部中断不能触发的问题

楼主(2015-11-04):
前两天用stm8做一个项目,用到了外部中断。当时设置的是上升沿和下降沿都能触发外部中断,结果最终是下降沿可以触发,但是上升沿一直不能触发。检查了很久,开始一直以为是程序设置有问题,就一直改程序的逻辑,改了一个下午也没能解决问题。后来用示波器查看了电平波形,发现上升沿时间总共达到了200ms的时间,而下降沿才8ms.所以下降沿可以触发外部中断,并被单片机所检测到,而电平上升时间由于过长,并不能为单片机所识别为上升沿。在网上没有找到相关的帖子,特此分享一下。

网友A:
上升沿时间有200mS?
拍个照看看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上升沿时间有200mS?
拍个照看看?

200ms是真实的,这几天手机摄像头坏了所以拍不了照表示遗憾。导致200ms的电平上升时间是由于电容过大导致的,后来把电容换了就正常了,也能够触发外部中断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上升沿时间有200mS?
拍个照看看?

顺便请教版主这个图片怎么上传,图片地址指的哪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