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请教:STM32F4 哪种IO口可以输出PWM ?

楼主(2015-11-04):
请教:STM32F4 哪种IO口可以输出PWM ?

我的理解如下,不知是否正确,还请大侠轻拍。
见附图,以PE3-PE6为例说明:
1. 因为PE3和PE4管脚没有TIMx(定时器)的复用功能,所以,PE3和PE4两个IO口不能输出PWM ;
2. 因为PE5和PE6管脚具有TIM9(定时器)的复用功能,所以,PE5和PE6两个IO口可以通过TIM9产生PWM 。

非常感谢 !

网友A:
是的,你的理解是正确的;

网友B:
还要看你的需求啊。不是每个TIMx_CHx都可以满足你的需求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还要看你的需求啊。不是每个TIMx_CHx都可以满足你的需求啊

需求如下(见附图):
准备用单片机6个具有PWM功能的IO(图上为PB1-PB6),经过74HC04驱动6只IR2103,实现对MOSFET的驱动,再用MOSFET驱动电机。
单片机用的是STM32F。

不知道STM32F具有TIMx_CHx的功能的IO口,是否可以实现这种需求 ?
还请大侠指点 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需求如下(见附图):
准备用单片机6个具有PWM功能的IO(图上为PB1-PB6),经过74HC04驱动6只IR2103,实现 ...

我知道你了。在另外一个版块问的这个问题。问什么不放一起问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知道你了。在另外一个版块问的这个问题。问什么不放一起问啊。

谢谢大侠的关心 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