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无线preamble的长度

楼主(2015-11-04):
chunyang大侠, 这么专业的问题,只能问你,

433M无线通信,认为preamble的pattern是"0x5555"的形式,

码率对preamble长度怎么影响,码率越低,preamble越短吗?

这个问题一直困扰我

网友A:
现在大多数的无线芯片是这样子设计的:先判断有没有收到前导码,收到前导码后再判断接下来有没有同步吗,有的话就解调后面的数据,没有的话再回到查找前导码状态。有afc功能的芯片,在前导码期间会调整自己的载波频率使发送方的一样,afc结束后,会减小收发间的频率误差从而提高接收灵敏度。而afc的实现需要较长的引导码,所以条件允许时稍微设长一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现在大多数的无线芯片是这样子设计的:先判断有没有收到前导码,收到前导码后再判断接下来有没有同步吗,有 ...

我想知道OTA码率和preamble有什么关系

楼主:
preamble与码率基本成反比,

与晶振精度有关,精度越高,preamble约短

与调制方式也有关系

网友B(2018-05-12):
学习了。一直没弄明白preamble  和synword,今天算是了解下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