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在程序内部用程序擦除自己设置的密码?

楼主(2015-11-04):
     请教各位大神一个现在正在做的功能。

    我在控制程序中加了密码,然后每次更新程序后都需要重新输入密码才能擦写新的程序。

    现在想做的就是,在程序内部加入一段可以擦除密码的代码(或函数),以后要更新程序后,通过按键或者指令,启动那一段擦除密码的功能,程序内部自己清除掉密码和之前的程序。

    现在尝试了在不带密码的程序中调用flash_erash( )函数,可以擦除sectorA至sectorH范围的内容,测试了下,应该程序是已经被擦除了。
    但是,在有密码的程序如何使用呢?查看了TI的例程,貌似前提就是需要程序没有密码。

    是不是直接在有密码的程序中也调用flash_erash( )函数,但是擦除范围为存密码的那段flash呢?这样可以擦除程序中的密码吗?或者DSP的密码会被弄坏,再也解不了锁了?

     希望各位大神指点迷津啊!!

网友A:
我觉得有密码的情况是调用不了擦除吧
不确定    没有深入研究过

楼主:
问题基本上解决了。
问题链接:deyisupport.com/question_answer/microcontrollers/c2000/f/56/t/96738.aspx?pi2132219853=1
        在带密码的程序(工程中有password.asm文件)中,首先调用CsmUnlock( )函数(该函数中的密码要与password.asm文件设置的密码一致)来解锁,解锁后,再调用Flash_Erase( )函数擦除flashA——H的程序。生成.out的工程文件中即便有password.asm文件,通过解锁、擦除后,重新上电后,连接电脑也不再需要密码,程序也被擦除了。

网友B:
这个可以在程序中增加这个密码保护功能的。

网友C:
Flash_Erase( )函数对flashA——H是分段擦除还是整体擦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