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
想了解一下新唐MCU的稳定性怎么样

楼主(2015-11-04):
我现在想做一款逆变器,工业应用,想用M451,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,我身边也没有人了解新唐MCU的性能,请了解的牛人介绍一下,好有个底,以前是用ATMEGL单片机的

网友A:
atmel也不错的,如果是8位元单片机,新唐的就是成本低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tmel也不错的,如果是8位元单片机,新唐的就是成本低.

想成本低点。速度要快点,一定要稳定点

网友B:
应该可以 .我用了一些在可控硅控制 , 还有400v交流发电机励磁控制 还是比较稳定的.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应该可以 .我用了一些在可控硅控制 , 还有400v交流发电机励磁控制 还是比较稳定的. ...

400v交流发电机励磁控制呀,做好隔离比较重要,不然小心电压打穿晶片的问题.

网友B:
隔离了  电压的反馈隔离了 .励磁是通过线圈驱动可控硅.

网友C:
这个新唐的单片机性价比很高

网友C:
性价比很高,可以试用一下新唐的单片机的

网友D:
逆变器我见过人家用M051和MT530和M451的新唐芯片,不过M051用在显示上多,后面两个应该是参与运算,性价比是高的,工业应用需要联系原厂了解下有无相关案例,M451开发工具我们家有,smartmcu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提供的消息,看样子稳定性应该可以,在淘宝上看到现在M451的价格也就十几元,还是挺便宜的,
不知道原厂有没有关于逆变的案例,

网友E:
楼主:你好!我们是代理商,需要样品可以申请!

楼主:
我现在在 做方案,做好方案后希望可以申请几个样片使用,
你们同事会提供技术支持吧,你们有没有关于逆变方面的应用案例?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我现在在 做方案,做好方案后希望可以申请几个样片使用,
你们同事会提供技术支持吧,你们有没有关于逆变方 ...

可以做技术支持,方便联系可以加下QQ。按例我要确认下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E:
可以做技术支持,方便联系可以加下QQ。按例我要确认下。

QQ:2355898184