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具和软件] IAR debug

楼主(2015-11-04):
要debug的时候出现the flash loader program reported an error.

网友A:
楼主用的什么芯片?
是否可以截个图看看,另外你flash loader 配置了没有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用的什么芯片?
是否可以截个图看看,另外你flash loader 配置了没有?

freescale 的km14
flash loader配置了,就打钩而已是吧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freescale 的km14
flash loader配置了,就打钩而已是吧。

看不见图!

网友B:
楼主把出错的图给看一下吧,这样更好解决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把出错的图给看一下吧,这样更好解决啊

奇怪,上图大家看不见、图就是这样的,上面就这一句话:the flash loader program reported an error.没其他的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奇怪,上图大家看不见、图就是这样的,上面就这一句话:the flash loader program reported an error.没 ...

你flashloader选的是不是KM14的呢?
另外,你把它不选下载试试,是否有问题。
还有,你代码哪来的,自己建的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flashloader选的是不是KM14的呢?
另外,你把它不选下载试试,是否有问题。
还有,你代码哪来的,自己 ...

今天换了一份代码,bootloader旧版本,可以调试了。不过我还不清楚什么原因。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今天换了一份代码,bootloader旧版本,可以调试了。不过我还不清楚什么原因。 ...

谢谢你哦!:)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今天换了一份代码,bootloader旧版本,可以调试了。不过我还不清楚什么原因。 ...

应该和代码本身也是有关系的。
不客气,如果还有问题,欢迎继续交流。
如果问题解决了,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哦。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