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关电源] 哪个公司有24V转160V方案

楼主(2015-11-04):
如题,要求面积小,不使用变压器。查了下TI、Linear都没有这种方案。
我在老外的板子上见到过,电源芯片为SOT-23-6封装的,型号未知,使用了IXD_604 MOSFET驱动,还有电容、电阻等贴片器件,在很小的面积(3cm*5cm)上实现了。24V转160V 180V,24V转-50V -100V,输出都是0.1A

网友A:
你的意思是在这么小的电路板上实现4路

网友B:
关键是电流多少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关键是电流多少?

输出电流都是0.1A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意思是在这么小的电路板上实现4路

我们的需求是两路,24V转160V  24V转-40V  输出电流都是0.1A

网友C:
不用变压器,是用磁环做非隔离的?

楼主:
老外的电路板如下,只用了很小的面积实现了24V转4路高压(2正 2负)

网友D:
右边2个高的贴片器件是电感吗?

网友E:
没有电感?估计要找神仙。

网友F:
以前的LED电视上LED驱动,很多直接24V升180V/0.8A的。
BOOST控制器+MOS+耦合电感(线艺有很多小的)可以做得很小

网友G:
用量怎么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以前的LED电视上LED驱动,很多直接24V升180V/0.8A的。
BOOST控制器+MOS+耦合电感(线艺有很多小的)可以做 ...

百度了下,没找到相关介绍。  这个资料不好找? 还是我关键字没弄对

楼主:
我们量不大,所以想自己弄下:lol

楼主:
看了下DS,这个控制器可以实现24V转+160V。
我对这块不熟,如果想24V转负压  -40,这个芯片能行吗?

网友H:
你听说过 34063吗 ?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你听说过 34063吗 ?

MC34063管脚的耐压值为40V,用这个产生高压必须得上变压器啊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看了下DS,这个控制器可以实现24V转+160V。
我对这块不熟,如果想24V转负压  -40,这个芯片能行吗? ...

这个支持 BOOST SPEIC两种拓扑,其他的我自己也没有尝试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MC34063管脚的耐压值为40V,用这个产生高压必须得上变压器啊

参考下某大师的高压产生电路,搜电子管时钟

网友J:
我做过类似的,就是一个BOOST+倍压就能实现,要正要负都能输出,前提是各输出是整倍数关系。

网友K:
引用 楼主:
老外的电路板如下,只用了很小的面积实现了24V转4路高压(2正 2负)

涂那么多红的是什么?干什么用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涂那么多红的是什么?干什么用的

3防漆吧,买来就这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