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发工具] MDK5,JLINK V8,V9

楼主(2015-11-04):
安装了MDK5之后,发现用jlink V8的时候会提示要更新firmware,手里面有几个更新成功了,其余的挂了,问下这更新是V8跟新到V9吗?还是更新的别的啥?

网友A:
忘了从哪看过,MDK新版要求JLINK升级到V9,盗版的不敢升。

网友B:
我V8照常用啊,MDK5.15。还有V8,V9是不同的两代JLINK吧,V8升V9不是升个固件吧。

网友C:
更新挂了重新刷就是,网上有教程的,我上次刷过一次,麻烦的地方是要XP系统,其他的简单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更新挂了重新刷就是,网上有教程的,我上次刷过一次,麻烦的地方是要XP系统,其他的简单。 ...

win10系统也一样刷啊,要xp系统干什么,能装atmel的samba就可以

网友E:
装好软件后,自己装个JLINK的驱动;

网友F:
V8 刷到4.98还可以用。刷低的反而出问题。

网友G:
我上次刷过一次,麻烦的地方是要XP系统

只能XP能刷吗

网友H(2016-04-13):
引用 网友C:
更新挂了重新刷就是,网上有教程的,我上次刷过一次,麻烦的地方是要XP系统,其他的简单。 ...

你试过w7系统吗?  我按照教程刷了好多次都刷不回来

网友I:
引用 网友J:
完全兼容jlink v9
1.microusb接口,目前使用最多手机的数据都可以使用方便
2,jlink v9 控制器stm32f205r ...

没有价格的广告都是耍流氓

网友I:
8和9是硬件不同  反正可以刷价格 挂了的你重刷固件

网友C:
引用 网友H:
你试过w7系统吗?  我按照教程刷了好多次都刷不回来

我下载的那个工具就只能在XP下刷,WIN7一直失败。不过你可以问问楼上那个可以在win10刷的仁兄,说不定他有。

网友K:
引用 网友I:
没有价格的广告都是耍流氓

附议

网友I:
晕  你们是不是电工啊  就不去atmel网站下个新的isp软件?  真是活人被尿憋死  十年前的qq2006登录不了怎么办?还不是更新扣扣2016.   新版本的isp可以在晕7刷的 不过我用着刷完点关闭会弹错 无视弹错就好

网友L(2016-12-06):
引用 网友H:
你试过w7系统吗?  我按照教程刷了好多次都刷不回来

win7是可以刷的,我自己刷过,成功过

网友M:
引用 网友I:
晕  你们是不是电工啊  就不去atmel网站下个新的isp软件?  真是活人被尿憋死  十年前的qq2006登录不了怎么 ...

SAM-BA 3.1.4 for Windows (XP, Vista, Win7, Win8)
(24.5 MB, 更新时间 2016年, 十月)

最新版的也不支持win10
都不运行

网友N(2019-11-08):
我是把V8的JLINK的JTAG信号插针焊接上,先擦除、更新BOOT(估计不需要了),WIN7 64位的无法识别,用另外一个JLINK来下载,固件更新成功。
只是V8的2014版的固件,会提示盗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