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资料分享] 旁路电容为什么要成对以及旁路电容的摆放规则

楼主(2015-11-04):
(图片)

楼主:
@airwill @玄德 第三张图那个旁路电容为什么要一对,那个图有点看不懂,如何解释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@airwill @玄德 第三张图那个旁路电容为什么要一对,那个图有点看不懂,如何解释呢? ...

那个图的意思就是说两个不同容值的电容在不同频率下的阻抗(容抗?),从图可以看出一个负责滤低频,一个负责高频,配合使用,所以要成对撒。

网友B:
一对,往往是一个大电容,加一个小电容。

按说旁路电容越大越好。
但不同种类电容的工艺有差别,
大容量电容,往往电感成分比较大,对高频噪声的旁路效果不够好,
所以加个小容量电容,弥补大电容这个盲点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那个图的意思就是说两个不同容值的电容在不同频率下的阻抗(容抗?),从图可以看出一个负责滤低频,一个 ...

三角恋可以否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三角恋可以否?

有经济能力,小宝一下也可以的撒:lol

网友D:
摆放还有这么大的学问呢。

网友D:
以前都是两个电容走起。

网友E:
大容量电容,往往电感成分比较大,对高频噪声的旁路效果不够好,
所以加个小容量电容,弥补大电容这个盲点

这么讲究,学习了

网友F:
旁路电容的主要功能是产生一个交流分路,从而消去进入易感区的那些不需要的能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