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Kinetis] 关于K60网络通信问题,如何实现UDP与PC通信,同时请教网络通信问题如下

楼主(2015-11-04):
1.一直有个疑问,不知哪位能解答,一般我们买的小PC主板,som板等可以直接可PC用网线连接,也可以挂路由器上,都是直通网线,但是咱一般的开发板只能连到路由器或交换机等,与PC直连需要交叉线,这是设计问题???

2.K60网络通信如何实现UDP,TCP/IP等,
3.K60的1588似乎很少有人用,这种应用的例程是不是该有了,

楼主:
顶上去,应用中遇到很多问题,经常搞死MCU

网友A:
这个网络通信很好用,尤其是在IOT上面

网友B:
现在的直连和交叉,都是可以用的吗

网友C:
非常感谢你的技术问题。我们建议您将此Kinetis的技术问题提交到飞思卡尔的英文论坛。网址是https://community.freescale.com/welcome 谢谢。

网友D(2015-12-14):
这是个很简单的问题,
因为以太网是TX,RX,在直接连接PC的时候会导致TX与TX连接,RX和RX连接,会发生线路故障,所以需要交叉来解决这个问题,不过现在的PHY芯片都可以自适应这个问题了,
还有你需要K60做以太网通讯,需要在k60上加以太网PHY收发芯片,然后找个开源的TCP/IP协议栈就可以用了,非常简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