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无线通信] 请问MOSFET 栅极控制信号的无线传输怎么实现?

楼主(2015-11-04):
各位前辈们好:
      我想请问一个MOSFET 栅极控制信号的无线传输问题。简化的示意图如图所示。
      想实现的功能是:检测一段带正弦电流的导线,电流过零时,我们就让1m远处的一个全桥逆变器翻转一次。
      要求两部分之间不能有线连接(光纤也不行。。),频率500kHz左右,通信延迟尽量稳定,不要超过2微秒吧。距离1m左右,近点也没事。方式随意,无线就行。

     请问大家有好的实现方法吗?谢谢了!我之前用过红外,但效果不是太好,频率和距离都不如数据手册上写的(手册上看起来能到几十MHz)。我把我选的红外或激光管型号放附近里了。
     非常感谢大家!

网友A:
用红外比较合适,将控制信号调制到载波上发射,接收端解调出来并恢复为适当的幅值,然后接到该接的地方即可。

楼主:
@chunyang
我用过红外,发射接收管用的附近里面的。手册上说上升下降延时才十几ns。但我做的时候频率100k就不行了,而且距离才几cm。。。电路抄书上和百度上的基本红外通信电路,即用75174 OC门驱动发射管,用9014三极管放大接收信号。
我是电力电子的,不太会通信这块。
请问有好一点的电路可以参考吗?谢谢啦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@chunyang
我用过红外,发射接收管用的附近里面的。手册上说上升下降延时才十几ns。但我做的时候频率100k就 ...

你用电路不合适。如果频率较高,可以参考光端机所用的LED光头和接收管,注意信号必须调制后才能发送。常用的红外遥控载波频率38KHz,基带信号只有几K,你需要提高两个数量级,所以技术手段就不能直接照抄遥控的,需要参考光端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用电路不合适。如果频率较高,可以参考光端机所用的LED光头和接收管,注意信号必须调制后才能发送。常 ...

光端机啊,我先看看,似乎内容好多。光端机可以无需光纤传输数据吗?距离就几十cm到1m吧。
另外我看到了这种高速红外收发器,传输速率4Mbps,不知行不。型号是TFDU6300之类的,有论文介绍其传输距离有70cm左右。
谢谢啦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光端机啊,我先看看,似乎内容好多。光端机可以无需光纤传输数据吗?距离就几十cm到1m吧。
另外我看到了 ...

只是让你参考电路设计,取得高速光通讯电路的设计思路,又不是让你照抄!
成品高速红外收发器是IrDA用的,只要距离能满足你的要求,用这个当然更简单,但你要求1米的通讯距离,这个一体化的集成器件怕是难以直接满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