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FB带通滤波器的疑问,

楼主(2015-11-04):
MFB带通滤波器结构如上图,经过转化可以成为下图那种结构,

下图结构具有计算简单方便、成本低的优点,那为什么几乎没看到有人用下图的结构呢?

网友A:
我想,可能是设计的惯性思维。
按照我的仿真,当输入信号较强时,有了R2,进行分压,可防止运放饱和。当信号较弱时,连R4都可以省,计算更简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想,可能是设计的惯性思维。
按照我的仿真,当输入信号较强时,有了R2,进行分压,可防止运放饱和。当信 ...

1、R4省了就不是带通了,

2、大信号防饱和,只要通过合理取值是可以办到的,不是一定需要R2的,

网友A:
以下是我以前发的帖
5),反相滤波
按照G=GBW/fc关系式设定GB=fc的电路带宽;指定C电容值,按照G=1+R/Xc计算电阻R。输入信号幅度由Ra/Rb=G-1分压。搭建正弦波反相带通滤波电路,输出与输入波形幅度绝对值相等,调节R改变输出波形的初相,使输出与输入波形相位差180度。
例如LT1179运放GBW=85000Hz,正弦波fc=500Hz,则G=170,设电容C=3ufXc=0.1K,则R=16.9KRa/Rb=16.9/0.1K。仿真如下。

网友B:
戴维南等效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有了R2可以改變電壓增益,這是最好的帶通,可容易設計fr丶Q丶Av這三要素。

哦,对,我忘了BW了,

改变电压增益没有R2也是可以的,只是如果没有R2,改变Av会影响BW(Q),改变BW(Q)会影响Av,谢谢提醒!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我在6樓寫錯了。在樓主上面電路中,R1主要決定Av,R3主要決定Q值,R2是微調fr。 ...

楼主下图的R4R5都能以增益改变输出/输入幅度比,就改变Q值,理论我讲不来,但是仿真结果是,R4对Q值的影响比R5明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