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uClinux for stm32

楼主(2015-11-04):
跪求帮助!!
已经在stm32f103zet6上成功运行uClinux系统。
使用的LCD是ILI9320的,现在需要更改为ILI9325的。
这本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,在其他板子上已经搞定了,但是在Ubuntu系统下,更改了uClinux_dist目录下的lcd.c文件,使用make指令重新编译内核之后,发现毫无变化。就算把LCD.C里面全给注释掉也能正常启动,感觉就是根本没有编译到这个文件。
之后进入到LCD.C文件所在的目录下,发现LCD.O文件的如期没有发生变化,然后在这个目录下使用make指令,结果出现cc: error: unrecognized command line option ‘-mthumb’这样子的错误,在网上搜了一下,没有搞懂。然后使用gcc命令直接编译LCD.C文件,生成LCD.O文件,然后在根目录下make编译内核,然后....就只剩下然并卵了...
所以啊...在这里求各位帮忙应该怎么解决“将LCD从ILI9320换成ILI9325的问题?”
麻烦各位了!谢谢各位了!

网友A:
Kconfig Makefile修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Kconfig Makefile修改

可是我只是修改了LCD.C里面的内容,没有添加新的文件什么的,文件名也没有修改,里面的函数名也没有修改,只是修改了寄存器配置部分,这样也要修改config文件和Makefile文件吗?

网友A:
那你就改乱点东西,以确保你的文件被编译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你就改乱点东西,以确保你的文件被编译了

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啊,随意做了修改之后,然后编译发现什么变化都没有,文件找的是正确的,文件顶上的注释标明是9320的驱动文件了,可是怎么修改,最后显示屏都能正常的启动,感觉没有被编译进去一样

网友A:
那就是你改的文件没对。根本没编译进去,你从哪里搞的uclinux包,发出来给你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就是你改的文件没对。根本没编译进去,你从哪里搞的uclinux包,发出来给你看看 ...

就是ST公司官网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