串口调试遇到点问题

楼主(2015-11-04):
现在我想两个电路板上单片机通讯1号和2号,一号发送字符串给串口调试助手正常接收,但是给2号电路板上的单片机就不可以,接收的信息不全(我仿真看了),可是串口调试助手给2号,就可以正常接收,这是为什么?两个单片机都是430F149的。

楼主:
两块板子上都有SP3232

网友A:
调试啊,先发送字节数据试试

是不是接线都有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调试啊,先发送字节数据试试

是不是接线都有问题

接线应该不是问题,而且我用串口调试助手给2号是可以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接线应该不是问题,而且我用串口调试助手给2号是可以的

我是说1#与2#之间的接线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是说1#与2#之间的接线

没问题的!

网友B:
是不是没共地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没共地啊?

共地的

网友A:
这种东西其实很好调试的,

硬件连接好,用万用表测一下主要电压,发送端输出方波,接收端如果也有方波,硬件基本OK,重点检查软件

网友C:
楼主直接把430上的T1->R2,R1->T2, 再共地。用不到3232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种东西其实很好调试的,

硬件连接好,用万用表测一下主要电压,发送端输出方波,接收端如果也有方波, ...

现在是能接到,但是接到的不全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直接把430上的T1->R2,R1->T2, 再共地。用不到3232的

但是现在硬件已经加上拉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但是现在硬件已经加上拉

是两块电路板,也快有液晶,一块有PCF8563,我想两块连起来用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现在是能接到,但是接到的不全

光说这些有什么用呢

结论需要证据支持,不测量,怎么知道硬件有问题没有呢

先判断是硬件还是软件问题,这也需要证据说话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但是现在硬件已经加上拉

1和2代表两个板子。用示波器看看1块板子的T和2块板子的R的信号是否一样,同样测另一组。一样的话说明连接没有问题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