时钟芯片PCF8563问题

楼主(2015-11-04):
最近在学PCF8563,时间能调出来了,可是报警功能怎么也没调通,感觉没问题,希望朋友们帮忙看看

楼主:
定时扫描下面程序

楼主:
void alarm_flag()//报警标志查询
{
    Start_I2c();
    pcf8563_SendByte(0xa2);//写
    if(getack())
     { Stop_I2c();}
    pcf8563_SendByte(0x01);//地址
    if(getack())
     {Stop_I2c();}

    Start_I2c();
    pcf8563_SendByte(0xa3);//读
       if(getack())
          {Stop_I2c();}
                  _NOP();
      alarm_AF=RcvByte();
      putack(0);
      Stop_I2c();

      if((alarm_AF&0x08)==0x08)//报警时间到
      {
        beel();
        LED1();//led1常亮
        //*********清报警标志位
        Start_I2c();
        pcf8563_SendByte(0xa2);
        if(getack())
        { Stop_I2c();}
        pcf8563_SendByte(0x01);
        if(getack())
        { Stop_I2c();}
        pcf8563_SendByte(0x02);
        if(getack())
        { Stop_I2c();}
        Stop_I2c();
      }
}

网友A:
这地方不对

void alarm_flag()//报警标志查询
{
    Start_I2c();
    pcf8563_SendByte(0xa2);//写
    if(getack())
     { Stop_I2c();}
    pcf8563_SendByte(0x01);//地址
    if(getack())
     {Stop_I2c();}

    Start_I2c();
    pcf8563_SendByte(0xa3);//读
       if(getack())
          {Stop_I2c();}
                  _NOP();
      alarm_AF=RcvByte();
      putack(0);    // 此处应该发送 非 应答符号
      Stop_I2c();

其它地方没有看

网友B:
像这一句
if((alarm_AF&0x08)==0x08)//报警时间到
可以直接写成
if (alarm_AF&0x08)
这样的 有很多冗余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像这一句
if((alarm_AF&0x08)==0x08)//报警时间到
可以直接写成

学习啦

楼主:
void alarm_flag()//报警标志查询
{
     Start_I2c();
     pcf8563_SendByte(0xa2);//写
    if(getack())
      { Stop_I2c();}
     pcf8563_SendByte(0x01);//地址
    if(getack())
      {Stop_I2c();}

     Start_I2c();
     pcf8563_SendByte(0xa3);//读
       if(getack())
           {Stop_I2c();}
                   _NOP();
       alarm_AF=RcvByte();
       putack(1);    // 此处应该发送 非 应答符号
      Stop_I2c();
这样吗???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void alarm_flag()//报警标志查询
{
     Start_I2c();

对的,主机接收的最后一个字节要发送非应答信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对的,主机接收的最后一个字节要发送非应答信号

谢啦  就是这的事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啦  就是这的事

协议没有理解透的结果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协议没有理解透的结果

谨记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