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每日一问]
去留911压敏电阻,对实验效果有影响吗?

楼主(2015-11-04):
问题:系统前端选用911压敏电阻,去除和保留对实验效果没有影响,是什么原因?

楼主:
常规AC-DC一般电压都是85-305V,选用911的压敏电阻,其工作电压高达550V,对应的残压也接近1500V,对于我们常规性能的AC-DC产品如果前端输入如此大的残压,基本上防护效果是看不到的,选择压敏电阻过程中要参考其工作电压,保证压敏电阻的工作电压比产品的常规工作电压高出1.2倍—1.5倍,这样可以避免正常工作电压击穿压敏电阻,同时保证压敏电阻选型不至于过高,而导致残压过高,而设计失去意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