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stm32f103 mdk 文件编译顺序不同竟然运行得到不同的结果??

楼主(2015-11-04):
mdk左侧加载c文件排放顺序改变后,竟然程序就不好用。

这个很奇怪。

明天我可能会现场直播~~~~
看我如何找到答案!!!~~

网友A:
自己跟踪下程序看看;

网友B:
貌似和顺序没多大问题吧?

最多是头文件顺序有点问题罢了!

网友C:
遇到过一次,好像是有些函数地址有问题,期待楼主找到答案

网友D:
有这么神奇的事情,期待楼主解密

网友E:
神奇。留爪。我也在用f4,希望不要碰到这样的问题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貌似和顺序没多大问题吧?

最多是头文件顺序有点问题罢了!

c文件的摆放顺序不会影响到头文件吧
还没遇到过这问题:D

楼主:
已经锁定出问题的位置,但是不知道原因。。。。

正在找原因。

网友G:
可能会出现这个现象,建议楼主检查是否有未初始化的全局变量

因为全局变量的问题,没有初始化的变量属于弱符号,多种弱符号会受链接次序的影响

养成一个习惯:把所有的变量都初始化,就能避免这个问题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已经锁定出问题的位置,但是不知道原因。。。。

正在找原因。

可能会出现这个现象,建议楼主检查是否有未初始化的全局变量

因为全局变量的问题,没有初始化的变量属于弱符号,多种弱符号会受链接次序的影响

养成一个习惯:把所有的变量都初始化,就能避免这个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可能会出现这个现象,建议楼主检查是否有未初始化的全局变量

因为全局变量的问题,没有初始化的变量属于 ...

MDK在  .S代码里面已经初始化了。全是0.

楼主:
问题很可能已经找到了。。。。

具体过程为:
首先追溯历史版本,发现27号下午的版本颠倒顺序好用,而28号上午的版本颠倒顺序不好用。
颠倒各个C文件的位置,发现有一个文件必须在另一个文件的后面,否则运行就有问题。
那么运行发生了什么问题呢?
估计有可能是看门狗复位了吧?于是禁止看门狗,发现执行了一个函数后进入了HardFault_Handler。那么为什么进入HardFault_Handler?
我猜想可能是运行了这个函数的非法指令。就是函数内容可能被改变了。因为我这个函数发放在RAM里面。

执行流程如下:
(1)通过通信接收到字节放到RAM(就是一个全局变量数组)里;
(2)执行RAM里的函数
(3)擦除这部分RAM
于是我想是不是由于第2步没执行完进行了第三步导致的。就是说属于异步造成的。于是我把第三部删掉。发现还是程序进入HardFault_Handler。

既然进入HardFault_Handler,那么可能是RAM的内容在运行过程中改变,于是我把RAM的内容进行核对了一小部分(几百字节,挨个核对太费劲),没发现问题。
尽管这步骤没发现问题,我在对RAM对应的汇编的指令 注意到一个DCW的指令是关于内存对齐的。

啊!!没有有可能是字节没对齐。一看list文件,发现RAM起始地址是0x20000069,不能被4整除。于是在定义RAM的全局变量数组前面加上

uint8_t aa = 0;
uint8_t aa1 = 0;
uint8_t aa2 = 0;

这样 这个函数对应的RAM可以被4整除,一运行OK。

所以找到原因了。

楼主:
字节对齐是个很常见的问题。由于我以前很少弄RAM里面运行函数,所以没太在意。
现在想想以前好像有读过相关的**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遇到过一次,好像是有些函数地址有问题,期待楼主找到答案

你这个贴子给我印象很深啊   让你说中了。

楼主:
解决方案为  __align(4) 定义那个变量的时候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你这个贴子给我印象很深啊   让你说中了。

恭喜找到问题!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F:
c文件的摆放顺序不会影响到头文件吧
还没遇到过这问题

网友H:
恭喜恭喜 很深奥的样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