锂电池电量监测IC选型

楼主(2015-11-04):
4节锂电池并联(电池电压最高4.2V),对这个电池组进行电量监测用什么芯片。Ti上看了用阻抗跟踪的比较准,成本也较高。1、如果降低成本用只监测电压预估电量的(也就是电压比较器)常用IC有哪些?

2、如果选用较为精确的电量计,大家有用过哪些?

网友A:
系统有ADC口吧,用一级运放做跟随隔离,给到AD检测电压。
如果系统没有ADC,用比较器就只能判断固定的电压点了,推荐一个自带基准的低功耗比较器SGM8706,1.2V基准,3uA左右的功耗: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系统有ADC口吧,用一级运放做跟随隔离,给到AD检测电压。
如果系统没有ADC,用比较器就只能判断固定的电压 ...

嗯。先谢谢了,另外一个问题,我电池是给GPRS供电的,瞬间会被拉低,如果我单独测电压的话 就会出现在GPRS发射时,测得电压较低,误以为没电了。大概拉低0.5V左右。这个怎么处理好?在运放同向输入端加电容可行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 可以看看这2款   一块是24位ADC 来检测的  还有一个是专业电池电量计算的,有需要可以联系QQ 39423300 ...

这种库伦计 使用的话 大概是怎么一个校准过程?需要不定时的充放电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用  只要电池没有断开IC  开始做一个循环就可以了。

这个有没有评估板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系统有ADC口吧,用一级运放做跟随隔离,给到AD检测电压。
如果系统没有ADC,用比较器就只能判断固定的电压 ...

对,用峰值检测电路  应该可行吧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嗯。先谢谢了,另外一个问题,我电池是给GPRS供电的,瞬间会被拉低,如果我单独测电压的话 就会出现在GPR ...

多次检测去抖动嘛

网友C:
cn809系列的锂电池电压监测,低功耗,比较适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