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【ccs5新建工程】

楼主(2015-11-04):
我打开了TI的一个例程,在工程文件下面没找到.gel的文件。有些教程说,新建工程的时候是要添加.gel文件的。但有些教程上根本没提这.gel文件。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?还有那个include option和research path分别是添加什么的啊?麻烦各位

网友A:
编译有问题没啊
GEL在CCS安装目录下也应该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编译有问题没啊
GEL在CCS安装目录下也应该有

对的,现在知道了。gel文件在ccs的安装目录下有。但不是必要的,可以不加进来。希望dsp上电时候首先执行什么程序之类的拓展dsp功能的时候才需要添加进去。谢谢版主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对的,现在知道了。gel文件在ccs的安装目录下有。但不是必要的,可以不加进来。希望dsp上电时候首先执行 ...

多摸索一下

楼主:
谢谢版主,在Runtime supportlibrary里面,我看有些人是设置成automatic的,有些教程是设置成rts2800_ml.lib的。于是我都试了一下,结果加了rts2800_ml.lib反而报错了,rts2800_ml.lib我只知道是什么支持库,那这个文件是不是必须添加的啊?那为啥别人添加了就不报错呢?如果选择的是automatic的话,runtime supportlibrary添加进来的会是个什么啊?

网友B:
automatic是自动调整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automatic是自动调整的

谢谢你

网友C:
gel文件在ccs的安装目录下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