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题解答] 怎么用mcu内部的两个adc交叉采样

楼主(2015-11-04):
怎么用mcu内部的两个adc对同一个信号进行交叉采样,就是在一个ad的采样速率不够的情况下,将两个ad的速率叠加起来。该如何实现呢?后面还要做fft

网友A:
你得选一款有2个独立ADC模块的芯片(不是单ADC多通道那种),利用PDB去轮流触发硬件ADC。

网友B:
你可以看看kinetis K系列的ADC,有乒乓采集功能。
另外,我们论坛也有些ADC的教程,你可以看看: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621009-1-1.htm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得选一款有2个独立ADC模块的芯片(不是单ADC多通道那种),利用PDB去轮流触发硬件ADC。 ...

原来可以这样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可以看看kinetis K系列的ADC,有乒乓采集功能。
另外,我们论坛也有些ADC的教程,你可以看看:http://bbs ...

也有去查过 乒乓采集 相关的,理解错了,理解成了乒乓模式只是通道间的,不是AD模块间的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也有去查过 乒乓采集 相关的,理解错了,理解成了乒乓模式只是通道间的,不是AD模块间的 ...

你看你是想用哪个芯片的,kinetis K60是有back to back 模式,这个模式是可以通过PDB实现不同模块之间的顺序采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