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
“圆”....

楼主(2015-11-04):
圆是最为对称的一个几何图形,具有轴对称和点对称性(旋转对称)。

现在看一个特别点的对称性——单位圆对称。

给个图示:

楼主:
所谓的单位圆对称,其实就是共轭倒数变换。具体如下:

楼主:
这里有直线!

其实并不奇怪,直线不过是个特殊的圆。给个图:

楼主:
现在该引入一个变换——分式线性变换,具体如下:

楼主:
接下来给几幅图,图示一下虚轴经分式线性变换后是个什么样子。

楼主:
图一,右移Z0(Z0为实数):

楼主:
图二,共轭倒数变换(这里采用了Z0圆)。

楼主:
图三,乘 -2 (圆翻到了左边):

楼主:
图四,右移 1:

楼主:
前面把虚轴变换成了一个圆,类似的可以将复平面坐标上的格线(横竖坐标线)全部变换成相应的圆,见下图:

楼主:
线性坐标(笛卡尔坐标)将∞放到了图外,图内保留了0。

对数坐标(波特图)将∞和0都抛到了远处。

而圆图则同时在图中留有了0和∞的位置。

网友A:
“模”、“环”、“圆” 系列......对了标题园字错了吧:lo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“模”、“环”、“圆” 系列......对了标题园字错了吧

是错了,眼花了....

立马更正。

楼主:
“‘模’、‘环’、‘圆’ 系列”,才是开始....

《电路》这东西,由“环”而完美,也因“环”而复杂。不过,若是线性的,这还能应付,但若是非线性的(环)且无任何限制,则就可能混沌了。

这个“系列”才刚开始,后面将进入到《电路》的拓展部分(仅引入传输线模型,而非《射频与微波》)。由于高速电路和信号完整性的需求,这些内容将是学电路之必须。

网友B:
数学不及格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