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运放]
仪表运放、差动运放、差分运放的定义、特点及区别

楼主(2015-11-04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没这么多道道!

通常是定义输入和输出为差分或单端,这样就有差分输入和差分输出。

运放由于其开环增益非常大,通常是采用负反馈构成反馈电路使用。所以不宜界定运放是差分或单端输入或输出。

而对于仪表放大器,通常是具有高的输入阻抗且两个差分输入端高度对称。其输出则一般用参考引脚作为其输出参考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