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嵌入式Linux] 关于红帽3.6下eclipse的zylinCDT插件安装

楼主(2015-11-04):
最近接触了红帽版linux在编译汇编程序的时候,所看的国嵌视频中说是需要安装zylinCDT插件,步骤如下:
1.打开eclipse (3.6版本)
2.在eclipse中help->install new software
3.在work with中输入网址:http:\\opensource.zylin.com/zylincdt
但是提示的是没有找到软件,所以直接进入官网,才知道已经没有这个软件了,官网信息如下:
Zylin Embedded CDT
Zylin-embedded CDT works with Eclipse 3.6. No attempt is made at retaining compatibility with older versions, although the source code history is availble.

A long time ago Zylin Embedded CDT had some patches to CDT, but in the last few years, no patches to CDT are necessary.
我想问一下,有没有其他方法搭建这个一样的平台?

网友A:
早就不用这个插件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早就不用这个插件了。

那请问一下,现在是用什么代替了呢,就是能够实现用jinck来实现代码的硬件调试呢?我查了下Google说的是下个GCC hardware?我也下了,但是还是没用,国内网站上搜到的答案都是关于zylincdt这个插件的。

楼主:
问题还没解决,困扰我两天了,现在是从官网上下到了zylincdt的安装包了,压缩后分别将feature 和pluin的文件分别拷到了eclipse的主目录下面了,然后在eclipse中有了这个插件,但是调试的时候就会出现错误。you can't do that when your target is exec'

网友A:
这是插件和相应的软件。gcc去这里
htt     s://launchpad。   net/gcc-arm-embedded/

楼主(2015-12-14):
引用 网友A:
这是插件和相应的软件。gcc去这里
htt     s://launchpad。   net/gcc-arm-embedded/

嗯,前端时间没空上论坛,问题解决了,谢谢啦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嗯,前端时间没空上论坛,问题解决了,谢谢啦

再忙,也请常回家看看:lo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