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运放] 关于高边电流检测电路,会模电的朋友看看(减法器)

楼主(2015-11-04):
负载电12V6A车窗电机,想在方向盘下面的保险丝盒上检测车窗电机电流,这样要用到高边电流检测电路;自个网上抄抄,如图:从取样电阻送到减法器+电压跟随器再送到单片机,这电路能否正常工作或者其它问题吗?因没有模电基础,网上找“高边电流检测”很多网友提到什么共模电压,心无底上来请教下,高手帮忙看看。
减法器后面+跟随器送到AD转换是不是好点?本着想还有一个运放不要浪费了呵呵~

附件是Multisim10.1仿真文件

网友A:
基本上没问题,R7、R8阻值对调。运放要做一定的保护,防止直流电机启停时产生较大的电压损坏运放~

网友B:
楼上对的,
r7,r8对掉,阻抗匹配就好!

网友C:
二楼是正解

网友D:
共模电压是个很重要的参数,测量高端电压、流,使用我司的ISL28022,分分钟解决问题。

网友E(2019-04-26):
多大点事情。

用我们的CC6900霍尔原理的电流采样芯片,只需要串在回路中即可。

你可以联系我13551179610,或者在立创商城上面弄点样品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