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] AD822 4~20mAde 电路问题

楼主(2015-11-04):
C:\Users\jerry\Desktop\QQ截图20151104212844Q1:附件中电路的功能是什么?并附上一张你的仿真截图。(20’)
Q2:你选择的输出电流负载电阻大小是       。在你所选定的负载电阻条件下,固定R512的滑片位置,绘制出输出电流与输入电压的关系曲线(Excel折线图),并标明坐标轴物理意义和单位。(40’)
Q3:图中Q51三极管(C33725)的作用是?(40’)

楼主:
本人新手,求大神指导:$

网友A:
驱动电流级非负反馈有问题的,面试题的考官水平不怎样,在1上方跟糸统地连结是对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驱动电流级非负反馈有问题的,面试题的考官水平不怎样,在1上方跟糸统地连结是对了。 ...

什么意思,可以说的详细些吗?

网友B:
这个图,不可能工作4 20mA不能输入进运放3脚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什么意思,可以说的详细些吗?

输入信号与输出信号(反馈信号)没有构成反相关糸。也就形成不了负反馈。纠正下以上的结论,可以工作,I0=0.1VI/(25+1),这种架构不是很好,ADI,TI,NS,LT都没有采用这种架构,输出电流。因为存在 一个正反馈环。特别是二线制的变送不好适应。

网友C:
你这都没有采样电阻啊。如何工作啊

网友D:
给你个这个电路的简化的图,你去对照分析。

网友D:
不过电路设计好像有点有问题,15v的电源电压好像无法工作,你仿真一下看看三极管基极电压。

网友D:
楼主仔细分析和仿真一下,楼主给的电路的电源怎么加?
这个电路貌似能用,实际上电源没法加。

网友E:
如果还没解决,在这里看看吧https://ezchina.analog.com/search.jspa?q=AD82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