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
F4 USB device中断传输老发不出去

楼主(2015-11-04):
感觉Usbd_hid_core.c里面的函数是不是写的不太全, USBD_HID_DataIn里面就写了个DCD_EP_Flush, USBD_HID_SendReport没放进去。
我现在用DCD_EP_Flush, USBD_HID_SendReport通过中断传输发数据出去,但老发不出去,发现是DCD_HandleInEP_ISR里的diepint.b.txfifoundrn发送FIFO老是 为空,再一查发现是DCD_WriteEmptyTxFifo里面的DTXFSTS老=0, 0x0:端点TxFIFO 已满。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,发之前我用DCD_EP_Flush也没用。忘各位高手帮忙看一下。

多谢

楼主:
我看ST例程里是放在SysTick_Handler里周期发的,我的不是. USB协议里规定DEVICE要收到IN PACKET后才能发送,那例程里是什么意思呢? 407里能知道是否收到IN PACKET吗?
void SysTick_Handler(void)
{

  uint8_t *buf;

  buf = USBD_HID_GetPos();
  if((buf[1] != 0) ||(buf[2] != 0))
  {
    USBD_HID_SendReport (&USB_OTG_dev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);
  }
}

楼主:
这里没有高手吗?

楼主:
解决了,结贴

网友A:
谢谢楼主无私共享这么重要有用的经验。真的非常感谢。

楼主:
哈哈,感觉没写什么,最后原因是配置参数错误导致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