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发工具] 在XP下编译通过的项目 在win7 下报错——MPLAB 8.92

楼主(2015-11-05):
环境:MPLAB 8.92语言:汇编
一个小项目在XP下编译通过,拿到另一台微机的32位 win7下,重新建立项目后,编译报错如下:

是什么问题,要怎么修改

我自己看注释,似乎说覆盖了原来的地址,似乎是程序分配空间出问题了。
双击那几个错误,都是指向主程序文件的最后一行(行号288)--------END  语句

这是怎么会事情,是否程序空间分配不合理呢?怎么修改?

mplab 8.92是否可以用到32位的win7下  ?

网友A:
路径?库函数?内存分配link文件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路径?库函数?内存分配link文件?

在win7下新建立的项目,绝对编码。
所有源文件、包含文件都在硬盘根目录下建立的一个子目录之下。其他文件库  和LINK文件待我查查

汇编的代码,我没有使用库文件。

网友B:
貌似程序过大,覆盖了前面的

楼主:
就算是吧,其实实际才 4K多一点, XP下也不嫌大,产品也都已经通过了测试。
就是想升级到 win7    在win7下还是 mplab8.92   就出现这个报错,代码没有任何改变。

楼主:
有没有在win7下    使用  mplab 8.XX 的坛友啊, 请进来说一声拜。

刚才只写了 不到6行汇编代码,编译还是出错

Error - Absolute code section '.config_2F4D2F_BFT.O' must start at a word-aligned address.
Errors    : 1

Link step failed.
不知道哪里原因以及怎样调整,可能是个弱智的问题了

网友C:
我用过,不过没遇到过这种问题,win7 32bit使用正常,装的是picc

网友D:
直接贴个工程出来,大家都试试也许会好些

网友E:
是不是管理员权限问题?

楼主(2016-07-16):
这个问题,我始终没有解决。

换了另一台微机,装64位win7  运行正常。   但是这台微机32位的win7就是不行,奇了怪了。

有高人给支支招,我这是哪儿的原因?

网友F:
不是windows版本问题,是你编译的时候设置了DEBUGER模式导致程序空间不够用

网友F:
另外DEBUGER 模式下,系统要生成DEBUG代码,这些代码需要占用一些内存和ROM空间,如果你确认程序空间足够的话,八成是DEBUGER保留的空间被占用了。具体DEBUGER需占用那些资源,请参照帮助文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