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信号发射、接收装置

楼主(2015-11-05):
现在想做一个关于幼儿行为的实验,具体来说是让小孩坐在一个场地里,然后在他周围的墙上(譬如小孩的左右45度)投影一些图像,并观察小孩是否会转头去看其中一幅图像。试验中小孩有可能把头转向左侧或右侧,但是仅看小孩转头并不能知道小孩是否把头转向图像或者只是向左(或右)转头但没看图像(譬如只转了30度)。所以目前想的是在小孩头上放一个小信号(可能是激光?)发射器,然后在图像那里放一个接收器,这样如果小孩的头转到图像那边,信号接收器就给出个检测信号到电脑,否则不给信号。想请教一下,有什么器件可以实现这个功能的吗?最好是对人没伤害的。谢谢!

网友A:
用可见光或激光不行,其光斑会引起幼儿额外关注。用红外LED。肉眼是看不见的,就像用电器的遥控器,对人没有伤害

网友B:
“所以目前想的是在小孩头上放一个小信号(可能是激光?)发射器”
发射器需要电源(电池),必定较重。
放一个反射镜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可见光或激光不行,其光斑会引起幼儿额外关注。用红外LED。肉眼是看不见的,就像用电器的遥控器,对人没 ...

谢谢!你说的很对,有光斑确实不行。
红外LED的准直性好吗?另外,我希望信号接受范围比较大,这个能在接收端进行调整吗?有什么好的器件可以推荐吗?
非常感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“所以目前想的是在小孩头上放一个小信号(可能是激光?)发射器”
发射器需要电源(电池),必定较重。
放一 ...

谢谢!重的话是不太理想的。

还想继续请教一下,如果用反射镜的话,信号源应该用什么比较好?是要放在墙上图像的位置吗?那么接收器应该放在哪里呢?谢谢!

网友:
陀螺仪 磁力计 指南针。超声定位   无线么就蓝牙 wifi或者简单点 24l01

网友:
带电池体积可以小到iphone充电器

网友:
问题是小孩是眼睛瞟过去的话。识别起来我就不清楚了

网友C:
高大上一点,就在显示位置装摄像头。人脸识**识别眼球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高大上一点,就在显示位置装摄像头。人脸识**识别眼球。

谢谢!如果不考虑眼球转动,只考虑头的转动的话,您说的无线蓝牙这些具体怎么用?精度高吗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谢谢!如果不考虑眼球转动,只考虑头的转动的话,您说的无线蓝牙这些具体怎么用?精度高吗? ...

探测转头用陀螺仪和 磁力计之类的..如MPU6050 用在四轴飞行器上很多,加上磁力计 电子指南针。  可以计算出面朝向(东南西北天地)。得到数据后通过蓝牙CC2540或wifi模块E**8**忘记了或24L01之类的 无线串口透传。。接上电脑  最后怎么处理就交给电脑软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探测转头用陀螺仪和 磁力计之类的..如MPU6050 用在四轴飞行器上很多,加上磁力计 电子指南针。  可以计算 ...

好的,非常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