程序解读

楼主(2015-11-05):
#define CALDCO_8MHZ_    (0x10FCu)  /* DCOCTL  Calibration Data for 8MHz */
READ_ONLY DEFC( CALDCO_8MHZ      , CALDCO_8MHZ_)
#define CALBC1_8MHZ_          (0x10FDu)  /* BCSCTL1 Calibration Data for 8MHz */
READ_ONLY DEFC( CALBC1_8MHZ      , CALBC1_8MHZ_)
这一段是头文件的宏定义,
然后有:
// Set clock source to DCO @ 4 MHz using external xtal @ 32 kHz
        BCSCTL1 = CALBC1_8MHZ;
        DCOCTL = CALDCO_8MHZ;
看不懂,求大神解读

网友A:
CALBC1_8MHZ and CALDCO_8MHZ是用来设置校准值的。TI已经把他存在flash中了
至于你的那两句程序,注释和代码完全不同耶~~~你只能去问作者了,神仙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写

网友B:
看不懂的跳过,或者对着寄存器使劲看。

网友C:
这个是定义内部的晶振DCO的参数的。

网友:
       BCSCTL1 = CALBC1_8MHZ;
        DCOCTL = CALDCO_8MHZ;
这也就是设置系统时钟的

网友D:
主要看是用的哪些寄存器,怎么控制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