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85ENABLE信号切换慢时,接收的都是乱码

楼主(2015-11-05):
芯片是LM3S6965,最近测试485通讯的时候,发现如果ENABLE信号由发送切换到接收时,如果在切换完成前,PC发送新的数据,起始位判断的位置一定是错误的,接收的数据要么是帧错误,要么是个未知数据(没有奇偶校验),这个可以理解,但是现在的情况是,整个一包数据全部都是错误的乱码,也就是第一个起始位位置判断错误后,以后所有的起始位的位置都是错误的。
有没有办法仅让开头一个或几个数据错误后,其他数据恢复正常的接收。

网友A:
改成自动方向切换电路

网友B:
这个要看数据包的结构吧?
如果有校验或者加密之类的,肯定会出现帧错误或者乱码

网友B:
要按你说的找到解决方案,至少要知道数据包的结构组成

网友C:
都停产多年的片子了,建议不要搞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都停产多年的片子了,建议不要搞了。

没停产,只是不推荐用于新产品了

网友D:
这个是受影响了,在是能接收端口后,其端口的切换还是需要时间的。

网友E:
这个芯片内部的切换还需要一点时间的。

楼主:
看起来解决这个问题只能靠软件协议来了,靠芯片的硬件来解决是不可能了。
我这里的使能信号切换时间是可设定的,看来这个切换时间还是没必要。
我用的串口半双工数据测试软件,收到数据后,软件立刻发送下一包测试数据,收到数据与发送数据的间隔时间最小一般为3ms,有时能有1ms或2ms。
一般情况下没有问题,但是时间间隔最短的时候,还是出现乱码,还是马上切换最保险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改成自动方向切换电路

这么通信不稳定。
这种问题多半是没有拉接上拉引起的。

网友G:
是不是得先搞清数据包的结构,传输协议是什么

网友H:
一般情况下没有问题,但是时间间隔最短的时候,还是出现乱码,还是马上切换最保险

看来楼住找到解决办法了

楼主:
做的是个485/以太网的转换器,上面跑什么协议我管不了,我想现在只能避免这种情况出现了,切换的时间我做成了一个参数,设定为0时,切换速度可以做到10us,我默认设定是3ms,这时候对方设备的切换速度我控制不了,只要出错,对方发送的数据是连续的,我这也全都是连续的乱码,这样太难看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