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51单片机] P0端口的仿真问题

楼主(2015-11-05):
void main()
{
//uchar i;
          P0=0xfe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for        (i=0;i<8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P0=P0<<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P0|0x0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anshi();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void yanshi()
        {
            uint i;
                for        (i=0;i<35000;i++) ;

        }
下载到板子的效果和P0端口仿真的不一样? 不知道为什么?如果用P1口结果就一致了,为什么呢/

网友A:
P0需要外接上拉电阻

网友B:
同楼上,P0口没有输出高电平的能力,所以需要外接上拉电阻。

楼主:
为什么用KEIL 进行P0口仿真的结果和我程序也是不一致,软件设计的是LED等依次点亮,看P0口的仿真并不是这样的?

楼主:
#include"reg52.h"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;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;
uint i;
uchar j;
void yanshi();
void main()
{
while(1)
{
        P0=0xfe;
        yashi();
for(j=0;j<8;j++)
{                 P0=P0<<1;
                P0=P0|0x01;
                yanshi()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void yanshi()
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for        (i=0;i<35000;i++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我写了这个程序 但是仿真总是不进入FOR循环  结果只是P0=0xfe所指示的灯亮 ,不知道为什么?

网友C:
仿真工具和实物验证有差异是正常的。
从来没有仿真工具说能完全代替实物验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