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] 请问下图所示的座是什么

楼主(2015-11-05):
如图所示,跪求大师指点,这个座叫啥啊,

必有重谢!!!

网友A:
这个是48 pins 的DIN41612 TYPE F socket.

网友A:
看看我们板子上用的。

网友A:
只不过我们用的座是母的。你们用的座是公的。:lo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只不过我们用的座是母的。你们用的座是公的。

那请问,这个座叫啥名啊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请问,这个座叫啥名啊

DIN41612 TYPE F Connector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48 pins 的DIN41612 TYPE F socket.

间距5.0,三排,我怎么查不到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间距5.0,三排,我怎么查不到呢

看看这个。

楼主:
非常感谢啊,分给你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非常感谢啊,分给你了

分呢?:o

楼主:
今天不能结贴呢,一定会给你的,谢了

楼主:
再麻烦一下,能给个供应商吗,厂家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再麻烦一下,能给个供应商吗,厂家

厂家:Harting
供应商:MOUSER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再麻烦一下,能给个供应商吗,厂家

价格可能比普通的连接器贵一些。

网友B:
台湾欧品有这种连接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厂家:Harting
供应商:MOUSER

后来辗转也查到了,还是谢谢你啊,等可以结贴了,就给你分

网友C:
坑杀战马啊,锋利无比的样子,

网友D:
欧式插座!

网友A:
正好我们用到而已。

网友E:
上次好像有人问过这个问题,不过提供的图很模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