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VS、ESD的使用问题?

楼主(2015-11-05):
一直在一些接插件,或者一些要给MCU采集的电压信号前  加ESD或TVS管,但一直有些疑问?1、这两个管子作用都是瞬间吸收大电流,那么最大的区别呢?

2、在使用时,像给MCU的AD采电压的话,像下图第二个电路中,ESD管子会有漏电流流过而分压,使能那两个电阻分压很不准,就按第一个电路连接可行?
3、一般在哪些情款下需要加ESD 和 TVS管?

网友A:
第一次听说ESD管子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第一次听说ESD管子

ESD 保护二极管。。

网友B:
1、你的ADC基准电压是3.3V,你确保要采样的电池电压最大不会超过24V?大于24V超量程
2、通常ADC接口需要一个小电容101~104,来保持采样电压
3、我不觉得需要一个TVS管或者二极管对来保护IO口,820K的电阻已经把静电风险减到很小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、你的ADC基准电压是3.3V,你确保要采样的电池电压最大不会超过24V?大于24V超量程
2、通常ADC接口需要一 ...

1、“我不觉得需要一个TVS管或者二极管对来保护IO口,820K的电阻已经把静电风险减到很小”
这个怎么理解,这个820K电阻把瞬间很大的电流也给限流了,可以这么理解吗?
2、我贴的第二个图,是否不能这么用?实际发现二极管有一个等效电阻,和旁边电阻并联了,所以时间分压后电压不确定是多少V了?

网友B:
IO口增加一个电容就可以了,R1和C会让静电边沿变缓,R2又提供一个放电路径,问题不大
MM3Z3V3居然是一个稳压管!当然有问题

网友C(2022-08-01):
一般加TVS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