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Kinetis] 关于FTM计数器以及MOD的同步

楼主(2015-11-05):
在增强模式下(SYNCMODE=1),使能硬件触发源(HWWRBUF=1),HWTRIGMODE=1,在收到触发源后,根据HWRSTCNT值的不同,行为不同。
关于这个行为,我的理解如下:如果HWRSTCNT为1,则立即更新MOD值,且FTM计数器的值也立即更新为CnTIN(此时不能保证完整的PWM周期);如果HWRSTCNT为0,则在触发源发生后的某个加载点(CNTMIN或者CNTMAX)时,更新MOD值和FTM计数器值(此时能保证完整的PWM周期)。
请问我的理解是正确的吗?谢谢

网友A:
我认为你的理解是正确的,其实通过MOD同步的流程图,也可以看出,如果HWRSTCNT=1,会立即更新MOD值,当前周期立即执行。如果HWRSTCNT=0,则需要等到下次才更新MOD值,至少是当前周期是完整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认为你的理解是正确的,其实通过MOD同步的流程图,也可以看出,如果HWRSTCNT=1,会立即更新MOD值,当前周 ...

继续问下,如果配置增强型同步机制,仅使能硬件触发。那么在没有硬件触发源发生,但是在load point发生的情形下,此时MOD值会发生同步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继续问下,如果配置增强型同步机制,仅使能硬件触发。那么在没有硬件触发源发生,但是在load point发生的 ...

你看这个图,MOD的改变流程是严格按照这个进行的。

楼主:
如果配置硬件触发更新MOD值,在硬件触发来之前,往MOD值缓冲区中配置了2次MOD值。当触发源来的时候,会以最后次配置的MOD为准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如果配置硬件触发更新MOD值,在硬件触发来之前,往MOD值缓冲区中配置了2次MOD值。当触发源来的时候,会以最 ...

我个人认为,会以第一次的MOD值为准,你可以测试下看看。

楼主:
在发生硬件触发的时候,CNTIN会更新为CNTIN_LOAD(假设当前CNTIN值为A,CNTIN_LOAD值为B);同时,在发生硬件触发的时候,FTM Counter会强制成CNTIN值。那么问题来了,在发生硬件触发的时候,FTM Counter会被强制成A还是B呢?

楼主:
如果配置INIT,CHnOI为1,也即初始化的时候为1,如果配置POLn为0,也即输出为0,这2者不是矛盾的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