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-4.2V升压5V8A芯片

楼主(2015-11-05):
不知道有没有输入3-4.2V,输出5V/8A的DC-DC芯片?有知道的大神告诉一下,或芯片供应商可以联系我。

网友A:
什么场合?需要这么大的电流,我们家有2A的 ISL91107IR。专为锂电池供电+通信模块工作的场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什么场合?需要这么大的电流,我们家有2A的 ISL91107IR。专为锂电池供电+通信模块工作的场合。 ...

电流太小了,有大一些的吗?

网友B:
看电压范围,应该是锂电池供电;
在电压3V时,电池需要供应十几A的电流,普通几Ah的电池是不是有点难度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什么场合?需要这么大的电流,我们家有2A的 ISL91107IR。专为锂电池供电+通信模块工作的场合。 ...

单独升压的,输出电流2A;锂电池供电+GPRS模块工作,有可用IC吗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单独升压的,输出电流2A;锂电池供电+GPRS模块工作,有可用IC吗?

ISL91107IR这颗就可以,升压电流能有2A,降压电流4A,这个在我司多个客户使用2/3/4G通信模块中使用。效果不错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ISL91107IR这颗就可以,升压电流能有2A,降压电流4A,这个在我司多个客户使用2/3/4G通信模块中使用。效果 ...

价格在多少?

网友A:
参考价6.0元,具体根据用量需求谈的。

网友D:
8A?用的话散热处理也得考虑考虑!

网友D:
到  TI官网直接查应该能找到。

网友E:
不知道你干啥要8A , 不过,TD8588可以达到6A

网友F:
要做电动车吗

网友G:
8A对于升压来讲太大了,估计代价比较高。
建议把锂电池改成2串,然后用降压型的DC-DC,相对好买
最好先把你的电池组结构说明一下

楼主:
你的这个可以输出8A?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8A对于升压来讲太大了,估计代价比较高。
建议把锂电池改成2串,然后用降压型的DC-DC,相对好买
最好先把你 ...

电池输出这里是可以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到  TI官网直接查应该能找到。

TI没这么大电流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电压范围,应该是锂电池供电;
在电压3V时,电池需要供应十几A的电流,普通几Ah的电池是不是有点难度? ...

电池输出电流是可以的

网友G:
一般电池的充放电都不要超过1C,你现在输出要8A,也就是电池端至少要10A,你这是啥电池?啥结构?发来长长见识

网友H(2016-05-06):
你这是动力电池还是核电池?发来我也涨涨见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