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DLINK下载编程 只到一半就不动了是什么情况呀?

楼主(2015-11-05):
搞了下GDLINK 编程器 脱机还可以

直接目标板下载  老是不成功 只能到一半 只有秒数在变 只到30%多 就不动了..........

指定下载地址都是默认的  0X8000000 开始的

网友A:
建议楼主到 http://gd32mcu.21ic.com/documents/index/classify_id/7  下载最新版本的软件试试看,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