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请教网络问题:UDP传输有问题、TCP客户端传输没问题

楼主(2015-11-05):
UDP试验流程:
1.在2个网段中分别放置电脑和STM32F407开发板。交换机为思科 2690。
2.在STM32F407开发板上运行《网络实验3 RAW_UDP实验》。
3.在电脑上PING开发板,PING不通。
4.在电脑上运行《网络助手》,发送的数据,STM32F407开发板收不到。
TCP客户端试验流程:
1.在2个网段中分别放置电脑和STM32F407开发板。交换机为思科 2690。
2.在STM32F407开发板上运行《网络实验4 RAW_TCP客户端实验》。
3.在电脑上PING开发板,PING通。
4.在电脑上运行《网络助手》,发送的数据,STM32F407开发板收到。STM32F407开发板发送的数据,电脑的网络助手也能收到。

在电脑所处的网段:192.168.1.xxx,电脑的IP:192.168.1.60,子网掩码:255.255.255.0,默认网关:192.168.1.1;开发板所处的网段:192.168.0.xxx,开发板的IP:192.168.0.10,子网掩码:255.255.255.0,默认网关:192.168.0.1;这些都是预先设好的,不是自动获取的。把这些IP放在另一台电脑下,这台192.168.0.10的电脑能与192.168.1.60的电脑能PING通,在UDP方式下接收发送数据正常。将开发板工作在UDP方式下,192.168.1.60的电脑与开发板PING不通,也不能与开发板正常的接收发送数据。。

请问这是怎么回事?有什么办法让UDP也能如TCP客户端一样能通讯。

网友A:
Ping命令的执行,跟UDP,TCP都没有关系。
所以你还是仔细检查一下《网络实验3 RAW_UDP实验》和《网络实验4 RAW_TCP客户端实验》这两个程序在Ethenet的初始化部分有什么不一样。
IP地址,网关和掩码是不是你设置的那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