能够在水下10米长期工作的连接器(8芯)谁用过,求推荐型号

楼主(2015-11-05):
每根线最多1A

网友A:
有专门的水下连接器,但恐怕很难买,价格也很高啊。水下布电缆倒是简单,想办法尽量不要用连接器。或者,用常规连接器,然后胶封后穿管。

网友B:
见过没用过,这玩意太高级。
搜索深水连接器/深海连接器,就能找到国内代理。基本上都是国外的产品,国内能做这个的非常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