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.MX] android电池过低,正在关机

楼主(2015-11-05):
android4.3,在imx6板子上启动了系统,通过hdmi连接显示器.但是界面一直卡在电量过低,强制关机的画面上.
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.

打印日志如下:
warning: `zygote' uses 32-bit capabilities (legacy support in use)
request_suspend_state: wakeup (3->0) at 20461133338 (1970-01-02 00:00:07.424861667 UTC)
eth0: Freescale FEC PHY driver [Generic PHY] (mii_bus:phy_addr=1:00, irq=-1)
ADDRCONF(NETDEV_UP): eth0: link is not ready
acc_open
acc_release
ehci_fsl_bus_resume begins, Host 1
ehci_fsl_bus_resume ends, Host 1
ehci_fsl_bus_resume begins, DR
SysRq : Emergency Remount R/O
EXT4-fs (mmcblk1p5): re-mounted. Opts: (null)
EXT4-fs (mmcblk1p4): re-mounted. Opts: (null)
EXT4-fs (mmcblk1p6): re-mounted. Opts: (null)
EXT4-fs (mmcblk1p7): re-mounted. Opts: (null)
Emergency Remount complete
imx2-wdt imx2-wdt.0: Device shutdown: Expect reboot!
Disabling non-boot CPUs ...
CPU1: shutdown
CPU2: shutdown
CPU3: shutdown
Power down.
note: Thread-69[2789] exited with preempt_count 1
init: sys_prop: permission denied uid:1003  name:service.bootanim.exit

网友A:
楼主你好,请问你这里板子是如何供电的?还有你的板子是参考官网开发板设计的吗/

网友B:
你把电池的电量参数设置为100%就可以了。

网友C:
把电池的电量参数调整成最大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你好,请问你这里板子是如何供电的?还有你的板子是参考官网开发板设计的吗/ ...

进入12v,出来3.3和5v, vRTC3.3v,硬件方面是没有问题的.是参考官网开发板设计的.
估计得修改电池电量参数.请问,官网里是怎么设置电池电量参数的?在哪个文件里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把电池的电量参数设置为100%就可以了。

我刚接触移植这一块,对源码不太了解.请问在哪里修改参考值?还望您不吝赐教.

网友B:
你的电池驱动程序是那个?要在驱动程序里设置。